楼主(2021-03-15):
请问:电流表有哪些技术参数?

网友A:
机械电磁式电流表G(表头)有三个重要参数,1、是内阻Rg,2、是满偏电流Ig,3、是满偏电压Ug。

网友B:
电工基础科普达人呢!

网友C:
量程范围.
精度.
内阻--这个大概影响精度.
其它有没有阻尼之类(比如数字的有过冲,或者慢).
太高级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D:
量程范围(比如配电流互感器的50/5A 100/5等等),精度(0.2级 0.5级 0.1级) 内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