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主板的这个晶振是多大的

楼主(2021-03-15):
海利普变频器的主板上的晶振没有了,不知是多大的,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NKG20·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型号好像不对,我找一个装上去不对。主板上的cpu小的晶振是20.000,我这是个CPU个头大,不知是多大的

网友B:
看看cpu集成块是什么型号,一般都是单片机,在自查单片机所配晶振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