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扫描周期问题

楼主(2021-03-16):
小弟我做了个红绿灯,程序中明明计数器设定值是3但是实际就闪了两下这是这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我做了个红绿灯,程序中明明计数器设定值是3但是实际就闪了两下这是这么回事?
如图:
计数器从0到1,您的程序闪了一下。
计数器从1到2,您的程序闪了一下。
计数器从2到3,计数到,M0.4复位,此段程序不在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再去琢磨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我做了个红绿灯,程序中明明计数器设定值是3但是实际就闪了两下这是这么回事?
只找这段程序,估计你永远不能理解咋回事,最后只能计数4次作为闪3次交差
就本段程序来说,没有理由M30.3不做3次闪动
既然是控制红绿灯,就看看M0.4如何启动的,以及与M30.3与灯的关系

网友B:
其实处理很简单,将M10.2的闭点改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