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6):
故障一

故障现象:显示PRA,变频器无反应

故障分析:显示PRA安全断电,可分为以下情况:1.+24V和PWR未短接在一起,2.端子块损坏,3,变频器内部电源模块损坏。

解决方法:+24端子和PWR端子一定要短接在一起,否则就会出现PRA,被锁定。

可用万用表量+24和0V之间,是否有24V电压,如果没有,则证明变频器端子块损坏或者电源模块损坏。

故障二

故障现象:显示NLP

故障分析:1.PO和PA未短接在一起(90kw以下)

2.PO和PA未连接到直流电抗器(90kw以上)

3.没有进线主电源

4.变频器内部损坏

解决方法:1.对于90KW以下的ATV71。其下方的PAPO默认是有短接片连接的,如果被拆掉或者未接紧,会显示NLP。

2.对于90KW以上的ATV71,其上方的PAPO是需要连接到自带的外置式直流电抗器上,直流电抗器端子不分正负。

3.检查进线电源

故障三

故障现象:显示NST

故障分析:1.LI1或LI2损坏,

2.变频器参数设置不正确。

3,变频器有故障。

解决方法:1.通过“监视--输入输出映像--逻辑输入映像”观察点通时对应那个LI1点的状态,如果LI1或LI2,在手柄处于零位时,依然持续有效 (其对应的黑点在上方),则说明LI1或LI2损坏。需维修更换端子板。

2.检查“应用功能——停车设置”内的“停车类型”应为“斜坡停车”。

3.如果端子LI1损坏,则需要更换端子板,如果仅仅是LI2损坏,则可以将LI2上的线拆掉转到LI6上(前提是LI6原来没有被使用),然后“输入输出设置--反转”设为LI6。松开右上角的螺钉,往下拉端子块,即可卸掉,然后更换新的端子块。

网友A:
有维修图吗,这样看没啥代入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故障一

故障现象:显示PRA,变频器无反应

故障分析:显示PRA安全断电,可分为以下情况:1.+24V和PWR未短接在一起,2.端子块损坏,3,变频器内部电源模块损坏。

解决方法:+24端子和PWR端子一定要短接在一起,否则就会出现PRA,被锁定。

可用万用表量+24和0V之间,是否有24V电压,如果没有,则证明变频器端子块损坏或者电源模块损坏。

故障二

故障现象:显示NLP

故障分析:1.PO和PA未短接在一起(90kw以下)

2.PO和PA未连接到直流电抗器(90kw以上)

3.没有进线主电源

4.变频器内部损坏

解决方法:1.对于90KW以下的ATV71。其下方的PAPO默认是有短接片连接的,如果被拆掉或者未接紧,会显示NLP。

2.对于90KW以上的ATV71,其上方的PAPO是需要连接到自带的外置式直流电抗器上,直流电抗器端子不分正负。

3.检查进线电源

故障三

故障现象:显示NST

故障分析:1.LI1或LI2损坏,

2.变频器参数设置不正确。

3,变频器有故障。

解决方法:1.通过“监视--输入输出映像--逻辑输入映像”观察点通时对应那个LI1点的状态,如果LI1或LI2,在手柄处于零位时,依然持续有效 (其对应的黑点在上方),则说明LI1或LI2损坏。需维修更换端子板。

2.检查“应用功能——停车设置”内的“停车类型”应为“斜坡停车”。

3.如果端子LI1损坏,则需要更换端子板,如果仅仅是LI2损坏,则可以将LI2上的线拆掉转到LI6上(前提是LI6原来没有被使用),然后“输入输出设置--反转”设为LI6。松开右上角的螺钉,往下拉端子块,即可卸掉,然后更换新的端子块。
好东西。故障3我还真遇到过。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可真是太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