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6):
公司一台设备有滑差电机更换成三菱A系列变频器的,在设定参数时输入了电机容量等参数,设备开机报故障(电子过热保护)。后比对其它相同设备的变频器,发现正常运行的设备的变频器都没有对电机容量参数设置,都是默认值。试着也将新的变频器设成默认值,设备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电机功率多少?变频器功率多少?

网友B:
那你加速时间调整了吗?会不会加速太快了。如果你的变频器比你的电机大建议还是需要设置下。基本的就可以了,尤其是小电机。我们公司就是活生生的案例啊。2018年安装的设备,安装的弄好以后变频器没有做设置,然后变频器比电机大。结果烧电机了。

网友C:
同功率匹配,非特种电机,这种情况下变频器内部默认参数会对应,可以使用默认参数。

网友D:
那估计是你之前设的小了;

网友E:
A系列比较少见到楼主这样的状况哦,不排除你的电机和变频器功率偏差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

网友F:
滑差电机比普通通用电机电流要大,而变频器默认是按照普通电机电流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