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6):
PLC是西门子1200

编码器是SICK的1024脉冲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一直在加是偶发的现象。

在一直加的时候我松开了编码器与马达的连接件(塑料来的),数值就停下来了,再次锁紧就一直加了。

但是此时PLC的AB相的I点是完全没有亮,但是PLC却监控到 AB相一直在通断。

机械振动也会引起编码器的干扰的?还是有电磁干扰?要是电磁干扰那么为什么送了连接件就停止了计数呢?

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机械振动?干扰?换编码器,加屏蔽线,这种问题只有一项项的排除

网友B:
应该是有干拢,主要是变频器。改数字量输入滤波器时间。

网友C:
松开联轴器,转动编码器轴,正转加,反转减
怀疑设置(程序)成加计数

网友D:
你把编码器的电源拆了看看,拆了应该是不会有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就是改了,把滤波频率降下来,就好了,但是感觉问题没那么简单。。。不敢断定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是AB相加减的,没设置错。因为一直在用,只是平常偶尔会遇到一直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哦~~要是静电干扰引起的,拆了电源线也会在计数,这样子就好判定是机械问题还是干扰问题了!牛逼

网友C:
拆掉A线有加数,将A接到B,还有加数,查设置查程序

换位
拆掉B线有加数,将B接到A,还有加数,查设置查程序

硬件出问题?偶发事件不像

弄个观察程序,看还有一直加数现象木。

网友E:
我这里有台机器也是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编码器数值自己变,导致运动部件偶尔过位,最后给操作加了一个按钮,过位就手动达回来。

网友F:
编码器的精度选得不合适?弄个1000P/R或者600的试试咋样?

网友G:
振动导致,明显的原因。就是编码器动了。

网友H(2022-02-01):
编码器解码逻辑不可靠,
也就是说程序问题,
编码器顺时针和逆时针,电平变化解析没做好。
我用单片机写过读编码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