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软件

楼主(2021-03-16):
有哪位大神见过图片中的触摸屏,用什么软件能编辑?

网友A:
见识少,这个牌子没见过,建议咨询你的设备供应商

网友B:
被贴牌了,从外形看应该是维控的
相关资料官网上找
http://www.we-con.com.cn/productsinfo_517.html

网友C:
真的很像。可以试试把条码撕下,看看底下是不是有型号签

网友D:
用维控软件的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