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plc

楼主(2021-03-16):
基恩士plc报警w129什么意思?

网友A:
用的哪个CPU ?  KV-3000 5000 5500 7300 7500还是8000?

网友A:
请先确认好你KV-7300后面的模块配置及顺序与你程序中的单元信息相符;

网友A:
如图,程序中的单元信息中必须与实际配置的模块数量、型号、安装顺序全部相符了才能正常运行的,否则就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