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有这种纺织机变频器的说明书

楼主(2021-03-16):
这种说明书,哪位朋友能发我一下,是纺织机专用,参数有什么特殊之处?

网友A:
查了一下KINGTEX是做纺织机械的,这样讲这个变频器应该是定做的了,说明书就难找了

网友B:
这个牌子的的手册估计你的找你的设备供应商吧,不知道你的这个织布机的这个变频的主要用途是什么,如果是传动的话,要代替就根本没难度。实话说,单看一个图真不好判断你这个织布机是哪家设备商做的

网友C:
面板拍清楚下,找相似的变频器说明书,对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