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21-03-16):
伺服电机工作在转矩模式,能使电机给定输出转矩而不转动吗(外力使电机不能动),但 电机要输出转矩。电机电流是否会增大,损坏电机。

网友A:
呵呵;电机都有额定转矩的参数。也就是说外力在额定转矩以内,那么肯定是在正常工作的范围内,是不可能因电流大而损坏;

楼主:
这就相当于电机工作在堵转状态,电机驱动不报警吗?我想让电机给定转矩,但电机轴是不能动的,而驱动器又不得报警输出停止。这需要设定哪些参数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相当于电机工作在堵转状态,电机驱动不报警吗?我想让电机给定转矩,但电机轴是不能动的,而驱动器又不得报警输出停止。这需要设定哪些参数才行。

只要在范围内,不会报警的。

选择转矩模式,然后设定好转矩。具体要设置哪些参数,你的提供驱动器型号。

网友C:
伺服驱动器加着使能不给转动信号就能保持出力的状态。但是如果外力过大肯定还是会报警的。所以加个抱闸应该就能解决既不动用不报警。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这是啥啊??

网友E:
这个案例就是恒张力卷取的基本应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