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发出1000个脉冲伺服驱动器却受到2000个脉冲

楼主(2021-03-16):
为什么我的指令发出1000个脉冲,伺服电机却收到了2000个脉冲呢,PLSR,DRVI都试过了,电子齿轮也是1:1,可是就是不行,是不是伺服驱动器的原因呀

网友A:
看看实际电机转动了多少,假设电机是10000脉冲一转的,那就发一万个脉冲看看是不是转了一圈

网友B:
先占个楼层,看看大神是如何解决的,运动控制这块我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10000个脉冲转了两圈,电子齿轮1:1

网友C:
把输出的脉冲回接高速计数器,看看与发出的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驱动器的脉冲输出接PLC是接差分输出吗?假如是的话接A B Z哪一个呀,还是随便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驱动器的脉冲输出接PLC是接差分输出吗?假如是的话接A B Z哪一个呀,还是随便接
看到这个问题,我晕
PLC输出脉冲怎么接的伺服驱动,就怎么
做匹配
接回高速计数
你用的不清楚,我用的是晶体管输出直接接高速计数对应点
A-B-Z? PLC脉冲输出有这个概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10000个脉冲转了两圈,电子齿轮1:1
说一下你的驱动器具体型号。
4楼的意思是要你把PLC的输出点接到高速输入点,以此来判断PLC实际到底发出了多少脉冲数。
假设你发出1000个脉冲,高速计数器收到1000个脉冲,这样说明PLC是没问题的,如果发出1000,收到2000,那就是PLC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谢谢谢谢,刚接触PLC还不太懂,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我刚刚接触PLC和伺服,还不太明白。我看伺服的说明书上有编码器脉冲输出ABZ,还以为要接那呢,呵呵

网友D(2021-04-27):
读取D8140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