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这个电路什么作用?(20210317)

楼主(2021-03-17):
请教大家这个电路什么作用?V1输出多少V?

楼主:
为什么V11=7.05V

网友A:
没有负反馈,就是比较器。用叠加分别计算5伏和V1对这个点的电压,然后相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但没有负反馈不能用虚短和虚断来计算 运放供电为单电源12V 7.05V是我测出来的 V1为5V左右,但是这个电路具体怎么分析呢?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V1不可能为5伏,要么12伏要么0伏。

网友A:
具体电路最好再看看。

网友B:
怀疑你的这个运算放大器的电压有问题

楼主:
ACS800可控硅控制板 V1的5伏是我测量的,板子应该没问题,不知道这个电路什么意思?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感觉有问题,比较器电源12伏,输出形式不应该是这样的。后级的74hc423也是5V电源 比较器12V输出不要打坏后面吗?

网友C:
就是一个正反馈的比较器。LM339输出级是OC门(集电极开路输出),所以11同相输入端最高只能为:4.7/(1.5+10+4.7)*5=1.45V。这个电压低于反向输入端的5V,所以LM339只能输出接近0V,然后一直钳位在0V左右。
现在你测有7.05V,所以你的电路图有误!

网友D:
5V电压检测?
339电源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