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7):
昨天在一个朋友那的一台加热设备上看到,他们这台型材出料机的加热板的接口螺丝没有弹簧垫片,于是看了看,其它的也都没有弹簧垫片,有点费解,坛子里的各位专业大咖,加了弹簧垫片有哪些危害呢?还是为了省下几分钱呢?

网友A:
纯粹是安装工人懒得加

网友B:
加了弹簧垫,螺丝不容易松动,一般都是人偷懒而已

网友C:
加热后还有弹性吗?弹垫反而容易松动。

网友A:
弹簧垫圈在螺栓连接中起的作用弹簧垫圈的主要目的是放松,一般用于对螺栓预紧力要求不高,且动载荷较小的场合。当螺栓的夹持长度比较短时,螺栓应力松弛比较明显,弹簧垫圈可以弥补应力松弛。有实验表明,动载荷工况下,高强度螺栓连接弹簧垫圈几乎没有防松作用,还会引起螺栓夹紧力的快速衰减,因此国外已经很少把弹簧垫圈用在高强度螺栓连接了。
什么情况下螺栓连接需要用垫圈,我们已经比较清楚了,那么什么情况可以不用垫圈呢,
1.     剪应力螺栓连接一般不需要垫圈,首先螺栓不需要太大的预紧力,工作中也不承受轴向力,这种情况下,螺栓孔一般都比较小,螺母或螺栓头承压面一般都比较大,不需要降低压应力,被连接件都可以承受。
2.     当用法兰面螺母或螺栓时,是不需要垫圈的,法兰面螺母承压面足够大。

作者:机械液压论坛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295046/answer/418690141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明显加热圈上的螺母不属于以上两类,结论就是工程师懒,图纸上没标;工人懒,标了没装;验收懒,发现了没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热后还有弹性吗?弹垫反而容易松动。
这么一说好像很有道理。
上周换一台热水泵的时候螺丝袋里也是没有弹簧垫圈,当时还觉得奇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弹簧垫圈在螺栓连接中起的作用弹簧垫圈的主要目的是放松,一般用于对螺栓预紧力要求不高,且动载荷较小的场合。当螺栓的夹持长度比较短时,螺栓应力松弛比较明显,弹簧垫圈可以弥补应力松弛。有实验表明,动载荷工况下,高强度螺栓连接弹簧垫圈几乎没有防松作用,还会引起螺栓夹紧力的快速衰减,因此国外已经很少把弹簧垫圈用在高强度螺栓连接了。
什么情况下螺栓连接需要用垫圈,我们已经比较清楚了,那么什么情况可以不用垫圈呢,
1.     剪应力螺栓连接一般不需要垫圈,首先螺栓不需要太大的预紧力,工作中也不承受轴向力,这种情况下,螺栓孔一般都比较小,螺母或螺栓头承压面一般都比较大,不需要降低压应力,被连接件都可以承受。
2.     当用法兰面螺母或螺栓时,是不需要垫圈的,法兰面螺母承压面足够大。

作者:机械液压论坛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295046/answer/418690141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明显加热圈上的螺母不属于以上两类,结论就是工程师懒,图纸上没标;工人懒,标了没装;验收懒,发现了没管。
这位大概是学霸表情知道引经据典找答案!工程实践中好多事情没有标准答案,为什么机械工程师待遇比较好?就是因为好些经验是钱烧出来的!而不是书本上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