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东东,有什么用?要各位大神。

楼主(2021-03-17):
第一次见,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看到“电子仪器”“电阻规”
是不是组合电阻?

网友B:
搜索引擎用起来,电阻规-测量低真空仪表

网友C:
是电阻真空规管, 用于测量真空。其类似灯泡,属于消耗品。如果2,3脚不通说明灯丝已烧断。

网友D:
有电阻规和电离规
都是测真空度的,电阻规低真空用的,电离规是高真空用的。

网友E:
真空度传感器吧,这个化工行业用得多,坏的也多,一般安装时候再安装个真空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电阻规和电离规
都是测真空度的,电阻规低真空用的,电离规是高真空用的。
高真空的是不是外观像电子管

网友F:
又涨知识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没错
电离规看上去就像是电子管!
和电阻规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G:
我们这里问了下,这东西基本用了4年都没坏,100个,一个都没坏~~~~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嗯,好像确实我们有这个真空机。我有时间的话去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