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上限下限设置错了?

楼主(2021-03-17):
新手按教程把mt506LV,威纶触摸屏与台达VFD-M,变频器用RTU模式通信正常,启动停止加速减速频率,数值显示都正常了,但加减速时,屏幕上的频率和变频器频率显示不一致,没什么规律,是不是数值显示中进制数,小数点前后几位,输入上限下限设置错了?请教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你这发的都是乱码了,我重新编辑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B:
稳定下来后是不是就显示的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屏幕0变频器0,屏幕5.0变频器0.8,屏幕10.0变频器2.5,屏幕15.0变频器3.3 像是转换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屏幕0变频器0,屏幕5.0变频器0.8,屏幕10.0变频器2.5,屏幕15.0变频器3.3 像是转换出问题了,
你确认一下地址有没有错,还有变频器上显示的到底是不是频率值,
也就是比如屏幕上显示的是运行频率值,变频器上面显示的是不是也是运行频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