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LED灯

楼主(2021-03-18):
单位前几天换下两个不亮的LED照明灯,今天有时间拆开检查,第一个故障明显:热敏电阻烧了,检查后面电路没有明显的短路现象,外加了一个保险丝座,灯正常亮,100瓦的,测量了一下输入电流也正常。第二个50瓦的,故障现象:输入玻璃管保险丝烧了,检查后面电路,桥堆短路了,拆下桥堆确定故障,后级没查出明显短路,换上一个6A的桥堆,原来是3A的桥堆,外接了保险丝座,上电灯正常亮……LED灯买的不靠谱的话质量真不怎么样,现在市场价格差别大,老板买便宜的,我们维修麻烦呀!

网友A:
免费维修?

网友B:
我这里除非你自己还想要,否则都是直接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费维修?
单位的呀!老板买新的心疼,能修回来,再用段时间……

网友B:
让你老板买好点的,买品牌的,否则维修不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费维修?
单位的呀!老板买新的心疼,能修回来,再用段时间……
那就别嫌麻烦了,他出学费你练手不是很好嘛,可以揽外活时钱就有了

网友C:
如果坏的东西太多了,能不能直接加个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坏的东西太多了,能不能直接加个开关电源?
这个220V供电的,而且一般LED灯都是恒流驱动的吧!

网友D:
就当技术实践拓展了!

网友E:
直接网上买驱动器啊,如果里面驱动坏,直接换,如果是发光板坏了,直接丢垃圾吧。这样就省事多了,效率高

网友F:
这种维修过不少还有些是滤波电容失效造成开关管损坏。

网友G:
我见的基本都是LED灯珠烧了,修个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见的基本都是LED灯珠烧了,修个毛
哈哈……灯珠坏了肯定只能是丢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