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8):
1,描述:显示屏无反应。
拆!

内部结构:

CPU板子伪高清图:

主板图:

主板背板图:

粗测量:保险以及限流电阻OK

好像电源IC也是好的,(桥堆+-直接经过开关变压器,中间没得保险或者电阻)

开关电源次级几组输出也没有短路,图为其中一组;

未完待续,最近太忙了,驱动器是以前领导发过来的。

厂家售后卖1W+,淘宝全新好像2K多,咸鱼二手几百块。。。。

想起来,前几天去成都万贯机电城买一把电动工具,第一家,500,(淘宝全新520),第二家,450(砍价到430)、。

回头咸鱼一问,368全新包邮。表情。。。。./黑人问号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

拿回家还没有通电,直接拆机,驱动器肯定替换过,驱动器肯定是坏的。

1,控制电源保险以及整理出来到电源IC中间回路保险措施没有烧毁。
2,次级也没有短路。

请答题,哪里的问题

PS:经过望闻问切,我大楷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期待后续!

网友B:
晕;迈信的价格没那么高;1W多厂家上把上门安装及调试的费用都加在里面,也高了;

网友C:
MCU没震荡起来工作?

网友D:
看样子是迈信EP100的。不显示是这款驱动器的通病。售价一千多

网友E:
电源回路维修相对来说要容易些,大致分为两路,一、电源未起振,查启动供电、振荡IC、开关管、反峰保护电路;二、电源起振,输出电压低或无电压,查稳压回路、次级整流滤波、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是迈信EP100的。不显示是这款驱动器的通病。售价一千多

愿闻其详?还没动手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是迈信EP100的。不显示是这款驱动器的通病。售价一千多

愿闻其详?还没动手干
不会修,但接触很多,换下来发出去维修。不显示或电源指示灯不亮是这款驱动常见故障。

网友F:
是不是排线问题  ?
我就喜欢捡漏,

网友G:
这个小伺服厂家敢卖10000啊,不是一般的黑

网友B:
迈信这个驱动器在国产的数控机床行业其实用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H:
迈信在国产伺服里算老大了,广数的DA98系列方案是买他的,步进方案是他送的。凯恩帝也是买的他的方案。国内三大家两家买他的

楼主:
电源IC损坏,换了就好了。。1.72/个,买了4个,才换了一个就好了。

型号为:TOP244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