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9):
哥哥姐姐们!!!我想问下,牛舍环境控制,控制温度湿度能不能用pid调节变频器的方法控制风机吹热风冷风?

有人说可控硅,哪个不太熟。

网友A:
pid调节变频器是没问题,但是温度与湿度要分开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变频器够不,要不要分两个来处理。

网友B:
比较难,温度变化就会引起相对湿度变化。要想两个都控制的很好,很难。除非有很多前期项目可以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变频器够不,要不要分两个来处理。

我的意思是温度与湿度应该是两套系统控制,不能一个风机即控制温度又控制湿度吧。

吹热风或者吹冷风只能控制温度吧,湿度应该有喷雾加湿系统。

网友C:
如果牛舍,温度,湿度,通风都要配套一起,至于加热方式,有很多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