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1-03-19):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虚线是什么意思,圆圈虚线跟直线虚线的意思

网友A:
应该是屏蔽线的意思

网友B:
是R系列控制器的串口通信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118是把两个屏蔽线连接一块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1118是把两个屏蔽线连接一块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18是把两个屏蔽线连接一块的吗

网友D:
屏蔽线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