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9):
如图,RW0-RW10用索引寄存器LW9200,在宏指令上该如何写?我要通过plc赋值给RW0-RW10的索引寄存器上,宏指令该如何写?有100组数据。

网友A:
用 资料传输 就可以了呀,没必要用宏指令。

楼主:
我要实现这样的功能。LW9200就是用资料传输的。

楼主:
我如何读取当前值给屏上的寄存器呢?

网友A:
我要通过plc赋值给RW0-RW10的索引寄存器上

假设PLC里面是D100-D109,资料传输来源地址D100,目标地址RW0(加索引LW9200),RW0-RW9都加索引LW9200

如果LW9200设为0,按下 资料传输 D100-D109的内容就传给RW0-RW9
如果LW9200设为10,按下 资料传输 D100-D109的内容就传给RW10-RW19
如果LW9200设为50,按下 资料传输 D100-D109的内容就传给RW50-RW59
10个一组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是调用RW的数据,就把来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反过来就是

假设要传送到D0-D9,资料传输来源地址RW0(加索引LW9200),目标地址D0,

如果LW9200设为0,按下 资料传输 RW0-RW9的内容就传给D0-D9
如果LW9200设为10,按下 资料传输 RW10-RW19的内容就传给D0-D9
如果LW9200设为50,按下 资料传输 RW20-RW29的内容就传给D0-D9

网友A:
如果还有配方名什么的,那就占用连续20个地址,20一组,

上一个配方、下一个配方,可以用  多状态设置元件  里面的 递加与递减,递加值与递减值设为10或者20.这样一跳就是一组配方。

如果要直接调用配方号,就直接设定LW9200的值,数值元件 里有 比列转换,这里可以设为10或者20的倍率,假设10个一组,要看10号配方

输入10即可,而LW9200实际值是100,你看到的内容就是RW100-RW109的内容。
+14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就是想问一下,用宏指令怎么写索引寄存器。

楼主: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方法吧,只是时间没有用到赋值。

网友A:
不知道你那个EV1020是什么意思,然后LW9200是通过DT1000赋值的。你应该把算法放到PLC里面了。

楼主:
EV1020乘50传给DT1000,这个程序是没问题的,我主要就是想知道用宏指令怎么实现赋值给索引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EV1020乘50传给DT1000,这个程序是没问题的,我主要就是想知道用宏指令怎么实现赋值给索引寄存器。

是想用宏指令把DT1000的值传给LW9200?

楼主:
就是说当LW9200为0时,按下“赋值”触发宏指令plc数据传送给RW0,当LW9200为2时(50为一组),按下“赋值”触发宏指令plc数据传送给RW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当LW9200为0时,按下“赋值”触发宏指令plc数据传送给RW0,当LW9200为2时(50为一组),按下“赋值”触发宏指令plc数据传送给RW100,

给我的感觉你就是想把PLC里面乘50这一步搬到触摸屏里面来,其实可以不用,7楼我告诉你方法了。

如果你非要用宏指令,就是这样

7楼的具体操作如下

楼主:
如果是断电保持型“位”的,要成批传给plc,怎么传呢?

楼主:
我这样写为什么不行呢?只有等于0时数据是对的,等于1时就不对了,两个数据是一样的,我要实现这个功能要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