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9):
有没有不动用示波器简单的办法呢?一台汇川的IS650P,客户把增量编码器给拆了,找不到0位了

网友A:
找编码器Z很简单,但要在回到伺服电机原始点---找厂家买新电机
手册上好像有说明

网友B:
维修部有个专门的工具来调整这个所谓的零点

网友C:
没有实际操作过。
百度过,资料不少。

当时是搜的,伺服调零,可能是这个。

网友D:
增量编码器有两类,一类是海德汉那种,一圈是一正炫周期,还有一种是按照U V W 分布的脉冲,前一种不需要示波器,后一种需要示波器,但都需要给定子通入直流电,锁定转子,一周有4个零点,哪个都可以,锁定转子,光栅,PCB盘和锁定后的转子零位重合,就可以了。如果低速可以高速报警,可以微调纠偏。

网友E(2021-07-03):
回复 网友D:
锁转子,电流是U 进V 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