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9):
这是富士的nj系列plc么 用的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A:
V2.1.0.28版本不支持64位win7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富士的nj系列plc么 用的什么编程软件

富士电机的NJ系列PLC,已经停产多年。

使用的软件有2种:
1、如2楼的软件,最新版本为10多年前的V2.1.0.35,也是最后的版本,不会再更新了,勉强在Win7 64位系统使用,纯看运气了。
2、可以使用StandardLoader软件,这个软件在持久更新,它可以安装在Win10下,该软件具有模拟功能,包括这些早期工作在N模式下的PLC,不过要注意,这个软件安装包中有两部分组成,高版本的仅支持SPB以后的机型,包括SPE,SPF,SpH,低版本的才支持早先的机型,高低版本在系统中可以共存。

网友C:
90年代的产品,NJ/NJH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1.0.28版本不支持64位win7系统.
xp系统可以吧 有它的硬件手册吗 我需要看编程口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