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宝MAXPRO200等离子系统维修

楼主(2021-03-20):
3.11日接到客户报修  故障现象当弧转移到工件后没打穿工件即跳机,无故障代码。  到达现场初步检查发现一侧斩波器125A保险打开凭经验应该是CH130斩波器坏了由于万用表忘带了就没有测量,打开机壳目测 无明显烧损的地方 由于当时没有125A保险 随手拿了根铜丝短上保险。 开机上电正常,以为就这么结束了 。。结果试割当引弧完成 就在弧转移到工件的瞬间 搭上铜丝的一侧斩波器一声巨响 跳闸。。。当时菊花一紧。。再次检查 发现200AIGBT爆开了。。100A硅桥也短路了, 客户说 完了我们机器本来小毛病的 被你干爆了 经过我一番解释  最后客户说你说斩波器是坏的也无凭无据,这样你换个斩波器 如果机器能正常工作 就不是你的问题, 如果斩波器换了 还是相同故障斩波器的费用就要我承担,,虽然百分百判定斩波器原来就坏了 因为有保险丝快速熔断了 IGBT没有爆开而已,铜丝搭上爆了 顶天也就多坏一只100A硅桥而已。不过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毕竟这玩意价格不菲。 话不多说斩波器拆回来 。联系代理商拿斩波器 结果一看报价19783,,,, ,,,这玩意就这点料没什么技术含量 要这么多钱这太坑人了,,,不知道是老美卖的贵呢 还是代理商坑人就不得而知了。。看了一下电路结构修复这玩意我还是有十足把握的基本手到擒来,经过跟客户协商决定维修,维修费用3450元,还是那句话修好了正常使用才给钱 不是斩波器问题 我分逼没有。。。隔天IGBT  硅桥到货,换上 。目测了一下驱动电路 应该没问题,都没有测试就拿去上机,一番忙乎 上电 试割 还是老样子,,,断开另一侧的好的斩波器试割 没有弧转移到工件,轮流两个斩波器试割 修复的斩波器还是没输出,,这更加落实了我的判断。 拆回来 找来110V交流变压器 5V电源 接上斩波器测试 发下驱动端没波。。测量驱动 驱动端短路的,撬开20V 双向瞬态 咳咳。不短路了 上电 完整波形出来了,,给控制端加0-5V LED3随着功率变化而变化了,波形脉宽也变化了这预示着正常了 由于没有那么大的20V瞬态 在废板上找了两个18V瞬态并联,再次去试机,发现启动按钮要按好几次才启动,,感觉像是电源分配板上的中继不好  试割 引弧完成 主接触器吸合的瞬间就跳机了,,晴天霹雳啊,,,直觉告诉我 要冷静,,于是断开原来机上的斩波器 ,试割 还是老故障,不过这预示着 我维修的斩波器正常工作了。 再次接上另一侧斩波器。再次试割 还是主接触器吸合的瞬间就跳机了。。 找了个角落点上一支烟,,心想会不会是电源分配板的问题呢  当两只斩波器同时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有某个电源没分配过去呢  果断掐掉烟,, 再次检查电源分配板 启动电源 敲击电源分配板就跳机 重复多次 还是轻轻敲击分配板就跳机,果断扒下来一番检查 发现24V中继的触点都跳到外侧了  还糊了。。 由于中继是焊在板上的只能带上分配板回店里更换。 以最快速度更换好分配板中继  以120码的速度飞奔到客户现场装上分配板(呵呵 开玩笑) 启动 再次敲击分配板 故障消除  重复启停多次都正常 ,果断通知操作工试割 咳咳 虽然心里有底 不过还是很紧张的。。引弧,,转移,,,呲呲呲。。。工件射穿了。。。尼玛  终于修复完成了 继续试割一小时 工作正常   收工  拿钱走人。。。。
                PS:维修一定要按步就班逐一测量 每个细节都不能放过,数据说话,不要凭感觉 凭经验,,会走很多弯路,,老司机都是车祸死的,,,,水手都是淹死的。。。

网友A:
虽然大概率修不到,但也是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B:
MAXPRO200,老美东西就是贵~~不知道是镇江哪家单位的

网友C:
老师傅,这用铜线当保险太危险了。造成二次伤害,人的离远点

网友D:
这东西炸igbt我是经历过,比鞭炮还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堪比小雷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块电源分配板要1万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