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捷XD5与三菱D700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21-03-20):
请
有哪位大神帮我看看为什么通讯不上,端子控制启停,通讯修改频率。

网友A:
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做MODBUS-RTU通信时通信参数设置一览表
首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依次设置如下参数:(先设定P79为4,然后再将Pr.CL设置为1即可恢复出厂设置)
P160:设置为0
P77:设置为2
P79:设置为2
P340:设置为1
P338:设置为0
P339:设置为0
P551:设置为9999
P117:设置为1,
P118:设置为96
P120:设置为2
P122:设置为9999
P343:设置为0
P502:设置为0
P549:设置为1
设置好上述参数后,断电再上电,设置的参数才会有效
变频器通信参数:
1、数据位:8位
2、校验方式:偶校验
3、停止位:1位
4、波特率:9600bps
5、通信协议:Modbus RTU
6、变频器站号:1
【方案】
维萨拉支持索邦大学开展农药相关环境研究

网友A:
给定频率的话,只需对寄存器编号为40014、实际地址为16#000D的寄存器赋值0-5000数据,即就是代表写入0.00~50.00Hz的频率,而不是你信捷PLC程序中的H0ED
【方案】
BIS-6360ARA-B10工业整机,支持智慧灯杆系统联动控制

网友A:
再检查一下接线、PLC和变频器通信参数,信捷PLC编程就用REGW指令
【方案】
深耕智慧物流行业,华北工控打造智能快递柜专用嵌入式硬件方案

网友B:
今天用XD3与E700试了一下,测试成功,E700和D700通讯这块应该是一样的,XD3与XD5通讯上应该也差不多。
接线一定不要搞错了,要注意网口头的脚号顺序,具体看截图。
看你的图片NET灯没有亮,我测试时发现NET灯不亮是通讯不到的,可以按PU/EXT键进行切换的。
我觉得你首先要把NET灯弄亮。
【方案】
伦敦希思罗机场使用FLIR Systems红外热像仪实现每年40万欧元的成本节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