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PLC

楼主(2021-03-20):
求大师们这个问题怎么操作

网友A:
转换失败;

网友A:
正常运行模式下,小液晶显示的是绿色字体;

楼主:
我想知道处理方法,断电时间有半年了会不会没程序了?不熟这牌子麻烦各位师傅啦

网友A:
有源程序重新下载一下看看;

楼主:
另一台一样的机器程序拿到这里下载也是提示转换错误,

网友A:
有源程序的话,把这台初始化,然后只写入END ENDH二行指令下载后,看可以正常运行就不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B(2021-04-22):
轴构成设定为什么没法操作?有哪位大神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