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0):
请问PLC单独接24V电源1,IO远程模块单独接24V电源2,他们能通讯吗?

网友A:
485之类可以。

网友B:
当然可以通讯,不然厂商设计分布式系统就没有意义。

网友C:
通讯与电源是没关系的,只要你远程模块的供电电压在正常范围内就行,与是不是与主机同一电源没有关系;

网友D:
应该是可以

网友E:
不同电源可以,但是要求信号的OV接在一起做共地处理,否则会产生寄生电压(例如2个24V开关电源不共地可能衍生出48V电压损坏器件)

网友F:
一个系统可以用多个电源,但ov一般都接一起……你这个通讯肯定可以,和哪个电源没有关系……

网友G:
通讯接口是光电耦合隔离的

网友H(2022-03-24):
这个不是问题,通讯嘛与电源无关

网友I(2023-02-21):
没问题。可以放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