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又不正确

楼主(2021-03-20):
用户又把星角启动的电机当双速电机用 管不了了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4963
是这个?
星角启动37kW
像素太低,放大看还不如不放
图呐?看图

网友B:
星三角起动箱,进出线都走接线端子,设计多考虑一下,方便用户使用

楼主:
这里断路器不应该用微断型 要用塑壳型 1号接触器要用80安以上的 这里用50安的

网友C:
偷工减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断路器不应该用微断型 要用塑壳型 1号接触器要用80安以上的 这里用50安的
没必要一定是塑壳吧。
37KW 80A感觉也有点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