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0):
各位大师好,请教个昆仑通态脚本程序的编程问题:
A/B/C为模拟量采集值,D为前面三个值的上限设定值,K1为手动测试报警开关,K2为手动解除报警开关,OUT1/OUT2为两个通道输出,控制要求是A/值大于等于D值或K1等于一,OUT1/OUT2同时置一,否则为零,B值大于等于D值,OUT1单独置一,否则为零,C值大于等于D值,OUT2单独置一,否则为零,这三个条件都受K2控制,当K2置一,OUT1/OUT2全部置零,现在就是A值达到条件时怎么同时驱动OUT1/OUT2两个通道,如果分开写可以导通,但是不同步,且导通后是抖动的,不知道如何写好一点,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建立3个数据M1,M2,M3,A比较条件满足M1为1,B比较条件满足M2为1,C比较条件满足M3为1,否则为0,然后以下程序放后台策略里。

If M1=1 or M2=1 then
OUT1=1
Else
OUT1=0
Endif

If M1=1 or M3=1 then
OUT2=1
Else
OUT2=0
Endif

网友B:
昨天没发出去.
A和B,C对输出什么关系?
最好做个卡诺图,来确定输出.输出多位置容易出问题,一般会警告.

楼主:
目前暂时是由原来两个输出(OUT1/OUT2)再增加了一个输出OUT3,然后用OUT3的输出在硬件上来驱动前面两个输出,因为有一些条件满足后是需要同时驱动OUT1/OUT2的输出的,所以目前只能这样配置先交给客户使用,目前使用是没问题的,但是占用了一个硬件输出,我是不想占用他的,担心以后还需要用到,所以还是想再别的地方想办法直接同时驱动OUT1/OU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