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0):
最近有个项目,要用到与别个厂家设备做通讯,我们用三菱Q06UDV,对方是西门子1214CPU,本着节省成本的考虑,打算直接用以太网做通讯(不加任何模块)。但之前没用过,时间较紧,各位有没有程序案例可以分享的,谢谢啦!

网友A:
通信协议:Modbus TCP
客户端:三菱Q06UDV
服务器:西门子S7-1200

网友B:
如果两个PLC都是连接威伦触摸屏可以用触摸屏传数据,简单粗暴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触摸屏是可以,我们以前也这样干,但会有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版主。我按照手册上试了下,现在西门子这边报警“873A”,是我哪里没设置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版主。我按照手册上试了下,现在西门子这边报警“873A”,是我哪里没设置好吗?
三菱这边用通信协议功能来实现Modbus TCP客户端。

楼主:
原来是要用“modbuspoll”这个软件才行!已通讯测试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网友D:
不用那么麻烦。现在三菱简易通讯支持西门子 S7通讯。设置下参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