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F面板切成中文?

楼主(2021-03-20):
大家好,ATV61F面板,显示菜单能切换成中文吗?如果能如何操作?用面板调速吗?如果能如何操作?
大家好,ATV61F面板,显示菜单能切换成中文吗?如果能如何操作?用面板调速吗?如果能如何操作?
大家好,ATV61F面板,显示菜单能切换成中文吗?如能如何操作?用面板调速吗?如果能如何操作?
大家好,ATV61F面板,显示菜单能切换成中文吗?如能如何操作?用面板调速吗?如果能如何操作?

网友A:
要外插中文面板。

网友B:
这里看着没有中文字样。

网友C:
晕;你上面的面板只是几个数码管,显什么中文?

网友D:
你需要一个中文面板,这个都是数码管怎么能显示中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第一次用施耐德的变频器,一开始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看着他的说明书上有中文菜单,我一直按那个找,所以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第一次用这个,

网友C:
只有外接引出的高级面板才有设置中文/英文等语言切换的功能;

楼主:
我们这儿也没有中文面板

网友C:
就调试下参数用自带的面板就可以了;外接的如果你有几十台要调试时可以用面板COPY,节能调试的时间,你一二台没必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