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1):
现象是模块炸,更换模块后打嗝,显示不正常,更换过电源板,驱动部分查无问题,不知何故,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开关电源

网友B:
模块驱动电路有几个稳压管,检查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也是这个型号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是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