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1):
今天试了一下E700变频器与信捷XD3做MODBUS通讯,需要设置的参数很少,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面板上的NET灯要亮,也就是要切换到网络模式才行。D10是设置频率的,D30设2为正转,设4为反转,转动起来后要设0才会停止。

办公室没有380的电,就拿了一个控制变压器反过来用,正常是输入380输出220,我就在输出端输入220,输入端接变频器,也可以用,反正不带电机够用。

接线时要注意网线头的引脚顺序。

网友A(2021-11-10):
版主能交流一下么,最近在做PLC与变频器通讯,型号跟您差不多,方便分享一下程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能交流一下么,最近在做PLC与变频器通讯,型号跟您差不多,方便分享一下程序么

第三个截图就是程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