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21-03-21):
各位大虾,我在安装CX ONE 4.5版本时,出现图中提示,用另外的版本安装也是这个提示,用管理员权限安装也没用,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你什么系统的电脑?还有你的系统是否是完整版?

网友B:
这种问题一般是系统问题。可以试着用电脑管家之类的软件检查漏洞,打全补丁。如果有安装系统可以修复系统。还是不行的话就重装系统吧。

楼主:
系统不应该有问题,我们是外企,有专门的IT,系统是正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系统不应该有问题,我们是外企,有专门的IT,系统是正版。

CX ONE 也买正版就可以解决了,毕竟是外企,丢不起不用正版的脸。

网友D:
可能系统还停留在装机时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