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1):
请欧姆龙CP1E N60DT  IL和ILC以及子程序内用脉冲上升沿置不了位,是正常的吗,才买的新的,调用子程序内有脉冲上升沿置位的指令,结果没作用,IL和ILC内也是一样,查了手册,没有这个的说明,特来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欧姆龙CP1E N60DT  IL和ILC以及子程序内用脉冲上升沿置不了位,是正常的吗,才买的新的,调用子程序内有脉冲上升沿置位的指令,结果没作用,IL和ILC内也是一样,查了手册,没有这个的说明,特来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B:
你只要理解扫描工作,就好理解了

在圈内发生0.01发生了OFF-ON的变化,DIFU就执行

上例中
1.2.3很伤脑,尤其3
DIFU执行条件必须是,0.00 -ON后n扫描周期, O.O1 OFF-ON

DIFU 下面3种情况都不会干活
1.0.00 off
2.0.01 先on 0.00 再on
3.0.00 0.01 同时 on

看一下你的程序是不是发生这3种情况之一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还一个 IL-ILC 引用错误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