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 又是啥情况

楼主(2021-03-21):
三台冰柜不约而同 温控器无显示 停机 难道这也被设置时间锁了吗 拆开看没有内置电池

[upload=jpg]
黄色箭头前好像是单片机

网友A:
cpu的电源正常不?工作的三要素都满足不?

网友B:
供电系统正常吗?

楼主:
输入端供电正常 就是个温控  我怀疑那个单片机电路在捣乱 看来厂家是煞费苦心 放长线钓大鱼  一个冰柜也值得这样做

网友C:
这个东西 上时间锁的还真狠

楼主:
每台冰柜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摆平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种是不是还是有温度探头?

网友A:
这种一般内部电源容易出问题 检查下直流电源的输出正常不

网友E:
顺着电源往下找,这东西有必要装锁吗?

网友F:
就是个专用型的温控而已,没啥高科技在里面,坏了直接换就好,也就是不到30块钱

网友G:
看示意图仅仅是个温控,没必要加时间锁,再说了解锁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示意图仅仅是个温控,没必要加时间锁,再说了解锁也麻烦
几天内三台冰柜到犯了同一个病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示意图仅仅是个温控,没必要加时间锁,再说了解锁也麻烦
几天内三台冰柜到犯了同一个病
您可以看一下温控是否有通讯口连接着,如果仅仅是单片机芯片(封装好),程序加时间锁的极少,无通讯口这类封装芯片单片机处理现场都无法烧制程序;当然也可能是我见识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示意图仅仅是个温控,没必要加时间锁,再说了解锁也麻烦
几天内三台冰柜到犯了同一个病
您可以看一下温控是否有通讯口连接着,如果仅仅是单片机芯片(封装好),程序加时间锁的极少,无通讯口这类封装芯片单片机处理现场都无法烧制程序;当然也可能是我见识少
没有  一般有时间锁的都有电池 这里没有  估计那个单片机是事先写好程序的  不可能三台冰柜几天内都不工作了
一个温控根本用不上单片机

网友H:
换一个又不贵 还好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