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1-03-22):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放大 ,就是三极管,保证每个输出的电流足够负载的使用

网友B:
12路放大板;
你PLC晶体管输出的可驱动的负载电流很小,通过放大板可以驱动大电流的负载;

网友C:
PLC放大版,就是PLC输出只能带一些小负载,如果要带稍大功率的,就要加一级放大,你这个是晶体管的,也有继电器的。

网友D:
现在看到这种欧标端子就恨不得砸了这种玩意,故障最多的就是这种玩意

网友E:
这种控制24V电磁阀线圈很好。以前机床过来是继电器控制,动作频繁,继电器老坏,改用放大板后就没这回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看到这种欧标端子就恨不得砸了这种玩意,故障最多的就是这种玩意
不是这端子不好,关键是报价和良心的事,0.5的非标线压1.0的端子时间一长就出问题,还有就是插拔式端子,时间久了,卡簧弹性下降,确实遇到好多

网友D:
狗屎欧标端子,接线密度太高导致线排布很难看,同时还有接线压接容易牛头对马嘴(一排端子因为太密了,搞不好从某个位置全部错位一下子错几十根线!!),这种垃圾玩意我是不在BOM表内

网友G:
回复 网友D:
触摸屏基本都用这类端子,触摸屏还有用?

网友H:
这种端子不是不好,只是要求接线必须要用专业的打线钳子和套筒端子来打端子,打好端子再接线,也算好用。实际上很多安装接线的竟然没有配套这个专业的打线钳子,这钳子我也是找了很久才找到,国产的10多块,进口的50左右,套筒端子网上倒是多的很

网友I:
隔离放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