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MR-JE-40A

楼主(2021-03-22):
小弟第一次用三菱的伺服,看了手册有点迷糊!哪位大哥有没有CN1的接线图!位置模式要接哪几根线?用的是XGF-PD2H

网友A:
D77MS模块是带JE/J4-B系列的。。想带JE/J4-A系列请启用QD75D系列模块。。

网友B:
手册上有接线图

网友C:
型号你买错了,MS2是SSCNET总线型的,你伺服要-B的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那模块是XGF-PD2H不是三菱的。老大有没有XGF-PD2H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是XGF-PD2H,有没有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搞错了用的是XGF-PD2H

网友D:
用总线控制驱动器怎么写程序呀?学习一下呀,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