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板的时候大家用的什么螺丝?

楼主(2021-03-22):
目前是用3.5的钻头钻一个洞,然后再上M4的螺丝,这样感觉很费事,想用自攻螺丝。不知道大家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我是用自攻螺丝的,觉得固定开关电源、变频器这些还是攻牙比较好,自攻螺丝不好拆。

网友B:
以前学的时候都用的楼主的那种,后面加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自攻螺丝的,觉得固定开关电源、变频器这些还是攻牙比较好,自攻螺丝不好拆。
是什么型号的自攻螺丝?我这个是塑料板好拆。

网友C:
线槽导轨用铆钉方便,变频器,驱动器,开关电源等要更换的电器件只能攻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自攻螺丝的,觉得固定开关电源、变频器这些还是攻牙比较好,自攻螺丝不好拆。
是什么型号的自攻螺丝?我这个是塑料板好拆。
不知道塑料板合不合适用,铁板上使用效果杠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自攻螺丝的,觉得固定开关电源、变频器这些还是攻牙比较好,自攻螺丝不好拆。
是什么型号的自攻螺丝?我这个是塑料板好拆。
不知道塑料板合不合适用,铁板上使用效果杠杠滴。
好的,谢谢 我买来试试。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用的这个,装配电箱很方便

网友E:
一般都是自攻螺丝,重量偏大的元器件才上螺栓和螺母。
用自攻的好处就是方便,反面区域不用留太多空间。

网友F:
安装这个导轨,我一般是钻孔后拉钉固定,永不松动

网友G:
自攻螺丝固定元器件,这个是垃圾的做法!
国外正规电器柜都是老老实实打底孔、攻牙,上螺丝固定......

网友H:
打3.2底孔,攻M4螺纹,大件根据实际情况做螺纹。

网友I:
4.2的孔,4mm的铆钉, 导轨和线槽可以。

变频器那些用螺丝,一般打4.2的孔,5MM的压,用电动螺丝刀。

网友J:
一直坚持打孔攻牙,M4的大头螺丝。

网友K:
我是打孔做螺纹。螺纹锥完以后,安装线槽、导轨和电气元件的时候使用电钻,感觉很舒服

网友L:
我的建议是别用自攻螺丝,用的时候挺爽,要换东西要挪地方的时候就知道痛苦了,不好出来不说,弄不好整个孔都废了。

网友M:
基本上都是打孔,螺丝,弹垫,平垫,螺母。没有一次在运输中有松动的。

网友N:
1mm以上厚度的直接打孔攻丝,1mm以下薄铁皮用3.2报废钻头做一个铳子打孔以增加有效螺纹

网友O:
我用铆钉,导轨和线槽用铆钉
变频器什么的用攻丝,上螺丝!

网友P:
导轨。线槽。全部用螺丝啊,自攻丝不行!道路运输颠簸会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