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1500的模块问题

楼主(2021-03-22):
各位大神下午好,最近我们厂组装一台西门子PlC柜,PlC型号是S7-1500,上面有两种模块不认识(如图),请问这两种是什么模块?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第1个是电源 24V

网友B:
下面看不清,应该是信号隔离器

网友C:
西门子的是开关电源,一个120w一个240w。

楼主:
请问信号隔离器是否就是信号I/O模块

网友D:
PSU100S是西门子的开关电源;信号隔离器有数字及模似量的要看具体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