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3U FX5U FMOV指令求助

楼主(2021-03-22):
(无正文)

网友A:
用MOV不是一样?每次传一个,用变址修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后面的数值要大于前面 一个一个传还没传的不是等于0 这个是做1000点曲线显示的 时间值只能是越来越大

网友B:
用BMOV试试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参考一下这个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我没描述好 我是说第一次批量传送1给D0-D999 第二次批量传送2给 D1-D999 第三次传送3给 D2-D999
那传送三次寄存器的数值就是 1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传送一千次就是 1 2 3 4 5......1000 所以不能一个一个传送

网友C:
噢 这样子呀
借用参考

网友A:
回复 楼主:
加个循环就行了,每次传送将源变量增加1,然后循环分别传送到目标。

网友D:
模拟仿真是可以的,只是寄存器占用到16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