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2):
请教下各位大神,如何将S7-200smart与intouch通过以太网进行通讯,使用DA SERVER中的DASSIDirect驱动,并且在intouch中如何填写S7-200SMART PLC的地址.谢谢

网友A:
通讯应该是PLC当中比较麻烦的一章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已经通讯上了,就是地址如何对应的问题

网友B:
你知道怎么和S7-300通讯吗?S7-200SMART里I、Q、M和S7-300一样访问,V区域用DB1来开头,比如VB1,则按照DB1.DBB1来访问。

网友C:
intouch里面有个专门的章节,介绍200与Intouch的网络通讯
好像是在DASSIDirect的帮助文档里面
smart200与Intouch通讯是一样的写@@@@

网友C:
这个文档可以参考一下,我做过相应的工程,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