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2):
j4伺服有前馈增益,模型环增益,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对伺服定位精度有影响吗?

网友A:
你可以去抖音或者视频网站去搜索一下,那里讲的比较详细,有些还会通过调整来对比实际效果。

网友B(2022-03-21):
回复 网友A:
咋的,上课到抖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咋的,上课到抖音了?

抖音上有很多类似的视频的,你也可以搜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