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量导电纱线电阻

楼主(2021-03-23):
想通过把导电纤维缠绕铜线测量总长度为10cm纱线电阻,但这个10cm的长度是需要计算上缠在铜线上的长度的10cm 还是测两根铜线之间的10cm,讲的不是很明白 希望能有大佬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按道理缠在铜线上面的,相当于并联铜导体,电阻很小,可以忽略,所以算不缠的10cm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