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回路电流采集器

楼主(2021-03-23):
请问各位用过多回路电流采集器没

网友A:
意思就是ai卡?

网友B:
你要采集多大电流  AC 还是DC  多路 具体是多少路   要如何采集 485 还是。。。

网友C(2024-04-27):
用继电器提供*个无源触点来实现。为了避免外部干扰对信号影响,信号的输入和输出单.四运算放大器将模拟电流小信号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