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3):
1)请教大家一对一通讯时:
如果存在读写很多变量,读和写通过时间脉冲间隔独立进行还是不设置间隔好??
不是连续的地址读写的话,程序里需要独立设置读写程序吗?还是从前到后直接读写下来另外取有用的地址?

2)一对多通讯(手牵手)时是否每个从站设备需要时间间隔开? 如果一个主站采用的通讯口的数量与从站设备数量相同不用设置时间间隔了吧?

网友A:
1#读写完成,然后对2#进行读写;
2#读写完成,然后对3#进行读写;
3#读写完成,然后对4#进行读写;
......

网友B:
2)一对多通讯(手牵手)时是否每个从站设备需要时间间隔开?

肯定要间隔开,一个站一个站的来

如果一个主站采用的通讯口的数量与从站设备数量相同不用设置时间间隔了吧?

你这个通讯口的数量指的仅仅是物理接口还是指单独的通讯口,如果是物理接口的话那么主站实际还是一个,也就是一对多。

如果是单独的通讯口,那就是独立的主站了,主站数量与从站一样多,就是一对一的通讯,这样就不用间隔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