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3):
英威腾gd200a上电报bce是怎么回事(?o?)

网友A:
制动单元故障

楼主:
谢谢,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怎么解决

那就只能送修了

网友C(2021-06-19):
接制动单元的连接片是不是没有拆你还选择了有制动单元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