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3):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叫“恒压1拖2”?

网友B:
我有点理解不了这题目,是这样的项目太多?还是这样的配置不够合理?

楼主:
配置正确  学校后勤反应个别楼层不定期停水但很快又来水了 检查配置 远传线路 给水仪 恒压供水  都正常晚九点多恢复现场准备放弃离去 发现 变频始终处于全频工作 持续几分钟 并没转到工频接力 随后检查了一下按钮控制才发现当前位置不对 两选择按钮都处于工频状态 转到1   2号有了工频接力  严重的误判  害得我看了好几个小时 问学校后勤 说从来没动过
这是转过来后的状态

楼主:
配置正确  学校后勤反应个别楼层不定期停水但很快又来水了 检查配置 远传线路 给水仪 恒压供水  都正常晚九点多恢复现场准备放弃离去 发现 变频始终处于全频工作 持续几分钟 并没转到工频接力 随后检查了一下按钮控制才发现当前位置不对 两选择按钮都处于工频状态 转到1   2号有了工频接力  严重的误判  害得我看了好几个小时 问学校后勤 说从来没动过
这是转过来后的状态   其实面板提示也有误导嫌疑  大家再检查这类故障时要注意首先要看一下当前状态

网友C:
重来没动过,那就保卫科介入好了,保卫科不行请钟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点理解不了这题目,是这样的项目太多?还是这样的配置不够合理?
开始也以为,项目一个接一个,每次都要重新来过

网友D:
楼主表达的意思看个一两次是看不懂的……看后面解释才懂,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配置正确  学校后勤反应个别楼层不定期停水但很快又来水了 检查配置 远传线路 给水仪 恒压供水  都正常晚九点多恢复现场准备放弃离去 发现 变频始终处于全频工作 持续几分钟 并没转到工频接力 随后检查了一下按钮控制才发现当前位置不对 两选择按钮都处于工频状态 转到1   2号有了工频接力  严重的误判  害得我看了好几个小时 问学校后勤 说从来没动过
这是转过来后的状态   其实面板提示也有误导嫌疑  大家再检查这类故障时要注意首先要看一下当前状态
楼上说1-2次看不懂,现在也看不全懂

选择开关标签
左有手-自提示明了,左手动,右自动
有1#(2#)工频,打左?打右?按楼主说法打左正常
没见到图纸,结合2#指示灯亮,猜测打左是变频,也可能是工频

设计根本没考虑使用者的思维
主开关左手动,右自动,可这二个开关没有明示
打左变频?可主开左是手动
打左工频?似乎正常,可主开在自动模式
这二货也标明左手,右自(当然接线要符合)是不是操作明了
你们说呐

检查几个小时,这二个开关打的不一致?应该很容易发现
都打右,电机为何能动作

网友E:
标识牌做的失去意义了

网友A:
都切换到工频了,还恒个毛压

网友F:
1:打到自动挡,由变频器控制,右边两个手动位正常设计应该是失能,并且不管是在什么位置。2:打到手动挡,右边两个手动位才能使能工作。按照上面所描叙,如果自动过程中右边两个旋钮可手动干预控制,自动挡就完全失去了意义,人为故障就在所难免。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打到自动挡,由变频器控制,右边两个手动位正常设计应该是失能,并且不管是在什么位置。2:打到手动挡,右边两个手动位才能使能工作。按照上面所描叙,如果自动过程中右边两个旋钮可手动干预控制,自动挡就完全失去了意义,人为故障就在所难免。

没看到图纸,不好说
1.没考虑换泵吧
2.如果图就是设计成自动时,备用电机要接入工频电路呢
3.自动模式下,右边打入手动,可以表明这个电机退出自动(变频)呀,如果投入也好,更换电机(水泵)也好,咋就会出现人为故障?
楼主这个属于标牌不清

网友G:
一句话,设备交接时没人过问操作测试,交接完成后没人懂不会操作;后果就是一地鸡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切换到工频了,还恒个毛压
没见图纸,理解
换成投入/切出如何,工变有主控决定

还是设计者自顾自的设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重来没动过,那就保卫科介入好了,保卫科不行请钟馗
钟馗这个辅助不行  最好出个战士 亚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重来没动过,那就保卫科介入好了,保卫科不行请钟馗
钟馗这个辅助不行  最好出个战士 亚瑟不错
境外鬼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打到自动挡,由变频器控制,右边两个手动位正常设计应该是失能,并且不管是在什么位置。2:打到手动挡,右边两个手动位才能使能工作。按照上面所描叙,如果自动过程中右边两个旋钮可手动干预控制,自动挡就完全失去了意义,人为故障就在所难免。

没看到图纸,不好说
1.没考虑换泵吧
2.如果图就是设计成自动时,备用电机要接入工频电路呢
3.自动模式下,右边打入手动,可以表明这个电机退出自动(变频)呀,如果投入也好,更换电机(水泵)也好,咋就会出现人为故障?
楼主这个属于标牌不清
1.换泵用手动挡。
2.一拖二变频启动,低水压切换工频,变频启动第二台。第二台不是备用。
3.如果在换水泵时用自动挡,<不断电情况>不明确设计者意图的情况下,安全吗?
4.如果在自动情况下,手动可干预,左边的自动/手动切换完全可以取消。但是这就与正常设计不符。
5.另外楼主dagaosou的检修思路和描叙,逻辑有点乱。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换泵用手动挡。
2.一拖二变频启动,低水压切换工频,变频启动第二台。第二台不是备用。
3.如果在换水泵时用自动挡,<不断电情况>不明确设计者意图的情况下,安全吗?
4.如果在自动情况下,手动可干预,左边的自动/手动切换完全可以取消。但是这就与正常设计不符。
5.另外楼主dagaosou的检修思路和描叙,逻辑有点乱。

1.按客户要求
2.一拖二,还是1to2,低水压切工频的少了,电网没那么娇气了,备用备用不是备而不用,在需要时就上。
3.为什么不断电,脑残设计上是没有这个水泵的断路器。
4.客视户要求,是可以取消左边手自选择开关,人家要,你不整一个,钱能要全吗?
5.那是楼主的事

恒压供水也走过几年有百套吧,像1to2的后来都不推荐上"屏”直接变频器设置解决,除非客户有钱有要求。
做过一套水泵最多的,1to4+1,还要求变频切换(减少对电网影响),+1小泵才400W,对其控制伤点脑,压力不够加入小泵时还不能对用水产生明显,切泵不能有大影响,不用水时段小泵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