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请教大家

楼主(2021-03-23):
这个2007版CAD如何画虚线 多少年了就是不会 始终用最笨的方式 都不好意思说

网友A:
选择对应线条---右键“特性”---线型中选择虚线即可,如果看到还是实线,那说明比例不对,比列太大或者太小都有可能,适当调整即可。

网友B:
特性 里面可以改,图层里面也可以

网友C:
CAD有个图层选项,在图层编辑器里面定义一种虚线,按照你的需要,然后画虚线的时候选择用这个图层来画,或者直接用直线画,画完用格式刷把所有需要是虚线的线条刷成虚线

网友D:
设置好虚线图层的线形,和颜色,线宽,画虚线时切换为虚线图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性 里面可以改,图层里面也可以
都不成功

网友E:
大手,可以说你人品问题么?
我要投降了。
07,08,10版都用过,从没碰到过选不了的。也不打算去研究。

网友F:
把原图打散再改。还有就是比例需要设置。

网友G:
回复 楼主:
设置比例,按0.01或者100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