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单相电机如何控制启动停止的加减速?

楼主(2021-03-23):
如题,
第一次接触这种电机,操作人员抱怨这个电机启动速度太快了,如果是普通的三相电机可以直接加变频器,这种该如何是好?

网友A:
看你的电机是没有测速发电机的,不知这种能不能用。
不行的话还有那种单进单出的变频器。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7.6c7b5828ybNxZ5&id=591356209616&ns=1&abbucket=4&skuId=4061016072328

网友B:
这个电机还要配套一个速度控制啊,你如果不经过调速肯定觉得不好用

网友C:
电容减小点,就会慢点,同时力矩也小点

网友D:
你这个是启动速度太快还是运行速度太快?我们单位也用过,小日本的东西,质量不错,皮带盘再减一下速度……

网友E:
1、看看东方马达有没有对应的调速器
2、换个减速比大的齿轮头

网友F:
我的建议也是查下有没有能用的调速器。

网友B:
实际上,这类的小电机(配套减速机)应用在服装行业是很广泛的,比如制衣厂的布机处理的缩水机,制造防护服的热贴合机,这个电机是配套有调速器的,适应不同的工艺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
因为当初设计不是很充分,这个电机其实是配合电缸用于定位控制的,而配合调速器每次启动都比较慢(调速器通电后到电机转动有一点延迟),现在打算换成步进或伺服

网友B:
电缸用这个来驱动不合适,最省钱也要用同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