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3):
一般都是低压电机星三角启动,高压有吗?

网友A:
高压没接触过,估计不会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B:
据说是用普通的低压三相电机启动的,应该不是星三角启动,没有见过也没有用过高压电机,只是听说。

网友C:
高压也是分比较多的电压等级,理论上可以。虽然大电机启动方式有很多种方式

网友D:
高压星三角没见过,水阻用的多

网友E:
我接触的6/10KV高压电机几乎都是星形接法...........

网友F:
不可以。。高压电机本身就是星接。。你可以采用水电阻或者软启动。。前者要专用线绕转子电机,后者普通异步电机也可以。。

网友G:
高压电机,10KV等级的在1MW以下的优先推荐直接启动,1MW等效于0.4KV的40KW电机,需要降压启动优选自耦变压器

网友H:
我见过的高压电机引出线只有3根。